请教多台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5-12-03):
一台台达变频器只有一个485水晶接头。多台变频器通讯连接时怎么手拉手连接,一个水晶头压两根线在连接么?如果用那种一出二的分头可以吗?

网友A:
自己手头有硬件,动手试试嘛。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也可以把线引出后再接

网友C:
RS485通讯总线就是所有的设备都使用相同的两根数据线进行传输数据,多台变频器的数据线可以并联在两根导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S485通讯总线就是所有的设备都使用相同的两根数据线进行传输数据,多台变频器的数据线可以并联在两根导线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准备先试验下,到时候发结果上来

网友E:
记得最远的2台要加终端电阻,就是等同于一根线的2个头尾要加

网友F:
等待楼主结果,应该可以。

网友G:
一个水晶头楼主能压两个网线。楼主图片东西我用过,设备数量不多时可以用也不贵。
我们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也是网线头的,我们变频器端压水晶头,另一端进端子,然后把这些并联起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H:
RS485通讯,如果是多机组网,干扰问题是要考虑的。不知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自己的通讯网络,使其可靠运行呢?

网友I:
看来连接的问题解决了,等着看9楼所提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