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新建机砖厂隧道窑的风机,变频器是艾默生45KW TD2100,风机电机是37KW 4极电机。故障为提升频率至33Hz左右频率就上不去了,感觉堵转的样子,一会儿变频器就报过电流。测量电流130多A,显然不正常,但现场人员说风闸打开了的。试了几次怕烧电机,今天换上自耦减压自动柜去试,启动20秒左右直接400A左右,不敢试了,问各位老师现在基本能排除变频器的问题,是外部机械原因引起的过电流?去掉电机皮带轮上的皮带不带负载,启动,调速完全正常,不报任何故障。

网友A:
手动盘下风机 看下怎么样

网友A:
负载是风机  如果是外部故障应该挺好发现的啊

网友B:
37KW的风机,启动时你把风阀关上试试

网友C:
把风阀关到最小试试

网友D:
加速时间参数改下试试

网友E:
跟风阀有关

网友F:
砖厂隧道窑的风机,试机的时候关闭风阀。
湿冷空气风机负载重。

网友G:
看看电机吧,有一会我出去修变频器,电流总是过大,后来发现电机轴断了。

网友H:
估计是外部负载的问题,变频应该没事

网友I:
已经确定范围了,那就查机械这一块呗。

网友J:
1、机械设计选型不对,电机偏小(如果是老设计师这点可以暂缓考虑);
2、机械某个零部件受到离心力导致严重干涉......(转速低离心力小干涉不严重可以运行就是佐证)

网友K:
负载没问题的话就是选型的问题!

网友L:
先排除电机和机械是否有故障,如果不是,很可能就是选型的问题了

网友M:
电机没有毛病,负载有故障,看看轴承有没有损坏。

网友N:
看看风机机械部分哪里没有安装好,调试的是不是最佳位置。

网友O:
37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不会超过80A的,所以,在启动系统以后,先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参数示值,如果频率很低就达到了额定电流,可以调节风机的进风口截面,使其减小,然后电流就降下来了,继续升频调速,减小进风口截面,直至电机达到50Hz以后,风机的电流刚好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为止。就算调试好了。此时记下进风口截面位置,以后不要变大即可。

当然,如果此时出风的指标(风量或风速)达不到设计标准,说明风机的容量小了。这是设计和选型计算失误问题。反之,则完成调试。

网友P:
把风闸关闭启动电机,然后慢慢开启风闸试试。

网友Q:
风机电机是37KW 4极电机 风机型号?33hz时电机多少转?能转到33hz电机和风机机械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R:
回复 网友Q:
那会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J:
1、机械设计选型不对,电机偏小(如果是老设计师这点可以暂缓考虑);
2、机械某个零部件受到离心力导致严重干涉......(转速低离心力小干涉不严重可以运行就是佐证)
空转不带负载没问题,机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不排除电机可能轴段了的可能。

网友T:
通常风机负载无须考虑进风温度,但对于进风温度比较特殊风机,比如说:锅炉、砖窑场合的引风机,这些风机的进风温度相当高,根据风机的相似定律,进风温度与负载成反比例关系,温度愈低,负载愈大,因此对于锅炉的引风机只能用于热风,在此场合下,负载比较低,如果将其直接与大气相连,也就意味着高温进风变成了常温进风,此时负载相当重。

而楼主的风机是用于砖窑,与锅炉的负载相似,因此如果并非是热空气进风,而是常温空气进风,则负载相当高,过载也就在意料之中。

网友U:
风机本身有不有问题。

网友Q:
回复 网友R:
风机型号?33hz时电机多少转?

网友V:
若是带负荷启动电流绝对大(在风门不关的情况下)。400A的启动电流是正常的。说明是带负载启动。带负载启动必须时间长。若是带负载启动的话时间必须延长,不管是变频器或是自耦降压启动方式。若是用变频器启动负载,必须延长启动时间,就没问题了

网友V:
变频器就不保护了

网友W:
机械负荷过大,或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X:
与16楼的观点相同

网友Y:
不排除窑炉里面压力太大,憋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