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控制4台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5-12-04):
如题,我现在需要同时控制4台伺服电机,使用三菱PLC应该如何选择?请高手指教!
另外,如图所示的控制伺服电机往返运动,PLC程序怎么编程?

网友A:
直接一个plc控制四轴的不多。好像有一种型号的。5u的不了解。
往返运动不难。走脉冲的?

网友B:
呵呵;现在的FX3系列都带3轴了,再加一个1PG就行,前提是各轴间互相没有运算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脉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plc控制四轴的不多。好像有一种型号的。5u的不了解。
往返运动不难。走脉冲的?
FX5U主机可以控制4个轴。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暂时还没有用过5u,上次4轴伺服我用的3u+10pg,话说10pg不便宜啊,大半个128mt主体价格了。5u现在好拿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暂时还没有用过5u,上次4轴伺服我用的3u+10pg,话说10pg不便宜啊,大半个128mt主体价格了。5u现在好拿货么?
FX5U现在有现货的。

网友E:
三菱新推出的i系列,本体自带4轴脉冲,选用新型i系列吧

网友F:
有一款3UC支持4轴

网友G:
可以考虑台达的了,软件仿三菱的,指令基本一样,可以自带四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一款3UC支持4轴
那一个主机只有16点,还要加扩展,还是带C的集成式的,用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三菱新推出的i系列,本体自带4轴脉冲,选用新型i系列吧
是FX系列吗,刚好过段时间有4轴的项目,正考虑是用Q系类加4轴定位模块还是FX3U加定位模块

网友C:
QD75这四轴可以做插补控制,FX3U加一个一轴模块不能插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三菱新推出的i系列,本体自带4轴脉冲,选用新型i系列吧
是FX系列吗,刚好过段时间有4轴的项目,正考虑是用Q系类加4轴定位模块还是FX3U加定位模块
是MELSEC iQ-F系列,是FX的替代款,可以控制4轴。目前产品已经上市,但是中文资料还没有上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三菱新推出的i系列,本体自带4轴脉冲,选用新型i系列吧
是FX系列吗,刚好过段时间有4轴的项目,正考虑是用Q系类加4轴定位模块还是FX3U加定位模块
是MELSEC iQ-F系列,是FX的替代款,可以控制4轴。目前产品已经上市,但是中文资料还没有上市
这就是FX5U,中文的资料目前官网已能下载到。

网友B:
如果要插补运算的话只能加20GM模块,或直接上Q系列的PLC,用QD75;
FX5U自带4轴的;
FX3GA/FX3U都是三轴的;

网友I:
用台达的或直接用Q系列,编程方法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J:
可以考虑台湾天机牌的,性价比很高的,指令基本一样,可以自带四轴

网友E:
建议你直接欧姆龙CP1H或者基恩士的小玩意,价位都是差不多且本体都可以控制4轴

网友K(2016-01-06):
用运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