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求资料 IGBT    型号P488A04 的内部线路图

康沃 G2  2.2KW 上电没显示 问题解决后 可以启动,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机型太小
这个IGBT内部又还有整流管,还有一些别的引脚,拆下来又不能试机——不拆又不能查驱动输出,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模块的资料,
特来求救。

网友A:
这种模块我碰到必须了解内部电路的时候都是打开盖子自己测绘

网友B:
本论坛以前就发过啦,找不着只能说明已流失,pdf就不重发了,给你个参数吧

网友C:
根据外围电路,基本可以测出来,

楼主:
就是不想拆开啊——拆了那不报废了——,机型太小又紧凑像三楼说的太废时间,实在不行就也只有拆出算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晕。谁让你拆报废了呀,小心去除四周的胶,慢慢撬动就开了,画完图再扣上就行了。

网友D:
本人画过一个草图,有点难看哦,供参考

网友E:
这种看电路应该容易测绘出来吧!

楼主:
确实难看——不过应该对得上,我再以去对下——谢谢。

楼主:
对了一下好像和咸工发的  BSM15GP120一体化模块 的图是差不多的,有几个地方有点区别。
话说怎么上传图片的啊——一直上传失败。

天太冷了——这台机器先放着吧——有心情再搞。

网友B:
都说了本论坛就有啦,唉…木办法:

楼主:
谢谢,虽然已经画出来了,,变频器也修好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和我画的好像就标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