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因为现场电工师傅接线不牢靠,西门子G120变频器功率模块接线柱烧毁。现场维护反馈不是很及时,最终酿成悲剧!事实证明西门子的确很强大,质量过硬!在这里给西门子做个小广告表情,线都烧断了,变频器只是外壳烧坏,还好内部电路板没烧毁!

网友A:
模块没爆掉很幸运

网友B:
没有血。工厂里面这样的事偶尔有,正常的

网友C:
输出电路及时的进行保护了,所以说品牌的用料就是厚道,但是价格也是更加昂贵。
如果送到官方售后的话,估计要连外壳一起更换,并且报价可能要0.5W的RMB左右,楼主公司打算如何善后才是关键呀。

网友D:
螺母应该是拧紧了,端子没压好发热。

网友E:
接触电阻过大,导致发热严重,不过大品牌的端子绝缘就是好,要不短路了,看你模块炸不炸。

网友F:
语文没学好,用词欠妥,过于夸大,很正常的事情一惊一乍的,显得很没见识

网友G:
这个多少千瓦的变频器啊

网友H:
没有烧坏变频器,这真幸运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出血了。

网友J:
也觉得,标题不很恰当……
如果发现得早,不会成这样。

网友K:
小熊的马甲呢?可以出来P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触电阻过大,导致发热严重,不过大品牌的端子绝缘就是好,要不短路了,看你模块炸不炸。
从图片上看,没有造成三相短路,只是造成中间相烧毁导线,旁边两相把导线皮也给融化了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壳底部换了,西门子报价2000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45/55KW的功率模块

网友L:
牌子硬也是靠产品拼出来的!

网友M:
典型的接线不牢,同行要谨记。

网友N:
这也会碰到,也就2Q     算不上大出血。不过接线一定要牢靠才是真。

网友O:
这个没报警吗

网友P:
楼主指的是维修费血淋淋吗

网友Q:
2K也不少了

网友R:
还好,没烧得太严重

网友S:
这真幸运啊

网友T:
经常见到

网友U:
都烧成这样了,竟然好好的,好强大啊!

网友V:
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W:
还好还好    模块既然没有爆掉

网友X:
太夸大其词了,正常设备故障而已,也不是西门子东西质量好,我也碰到过ABB烧常这样的(没有这严重),国产的反而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Y:
必要的检查维护很重要。

网友Z:
接触不好过热造成故障啊,应该吸取教训。

网友AA:
产品还是刚刚的

网友AB:
端子接触不良很多都会烧东西的

网友AC:
2k真便宜!

网友AD:
这端子得上液压钳

网友AE:
产品质量不错  很少见这种现象

网友AF:
这个仅算个皮外伤吧,表情,2K换个壳也真心不便宜,把那三个端子改到旁边的那三空置端子行不行,还是让厂家出点血。

网友AG:
都烧这样了,太危险了。

网友AH:
这个烧得够狠啊。

网友AI:
只是端子和线还好啊,

网友AJ:
小故障,,问题不大,,

网友AK:
这个是工厂里常见问题。

网友AL:
标题应该警示“慎入”

网友AM:
安全意识强调多少遍都不为过啊!

网友AN:
还是感觉太夸张了,都烧成这样子了,居然没被发现呀?这种情况,应该能早期发现的。电机运行也不会正常的。

网友AO:
烧的够严重的,确实质量够好!

网友AP:
接触不好过热   这个一般烧不到电子元件吧   保护功能齐全的  不过之前遇到一个电机绕组断了一相还在继续运行的

网友AQ:
只能说明一点:要么你的线太次,要么你的安装很有问题。

网友AR:
这个线都烧化了

网友AS:
点检的时候肯定没有测温。

网友AT:
 没有烧坏变频器,够幸运了。不过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AU(2016-01-03):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收购别个公司的吧。我们公司有一个西门子变频器,IO端子常常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AV:
这种故障实际运用中比较常见,有时在其他电器设备上也会出现,关键接线时疏忽造成的。“血淋林”一说楼主有夸大嫌疑,目的是博人眼球。

网友AW:
如果设计有端子温度报警功能就 科学了

网友AX(2018-03-02):
回复 网友AW:
果然还是坛友考虑周全

网友AY:
买个热成像仪一目了然。楼主要吗/

网友AZ:
看样子应该接线鼻子没压好,发热引起的……

网友BA:
接过22千瓦电机,都是端子死命压,旋螺丝的时候也是死命锁

网友BB:
2000换个低壳也不低了。想想一个外壳成本也没多小。

网友BC(2018-05-15):
承认西门子东西很好,但是这个真没什么可吹的,这种保护国产英威腾也可以做到。

网友BD:
压线还是要细心才好!

网友BE:
端子没拧紧只会烧触头的

网友BF:
一个接线或压线不到位,巡检不到位,人为造成的事故。

网友BG:
是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