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设备正常运行可是CCLINK error指示灯在闪烁,不知是什么问题?
伺服系统运行时监控负载率直线上升超过 170%-300%  伺服就报错,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负载率过高的问题

网友A:
伺服驱动系统的输出功率竟然可以超载170%~300%?那么我只要购买一台1.5KW的伺服马达,就可以等同于2.2KW的伺服马达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懂,你可以说的让我这种小白明白一点嘛~~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懂,你可以说的让我这种小白明白一点嘛~~谢谢啦
既然能够监控到负载率超过额定功率,那么只有更换功率更加大的伺服驱动系统,对吧。

网友B:
换个功率大的

网友C:
伺服功率选型太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应用在收放卷系统时被过度拖动。

网友D:
见过变频过载拖动,最大试到150%,运行30S时就怕怕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应用在货梯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 是这样啊,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 运行不到30秒就挂了·  报错了就

网友E:
编程软件中有CC-LINK诊断功能,可以用软件连起来,读取下模块的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