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我车间有一台新代系统的CNC机床,开一会热起来的话会自动黑屏重启,并且重启也不成功,然后就直接黑屏了,我怀疑是电源电压不稳定,请问大侠们电源一般是哪个元件在出故障了,我怀疑是电容,我看拆开来看也没有电容鼓起来的,急死了,小弟初学者

网友A:
看看电源稳压块怎么样了?

网友A:
你要把机器拆开测量一下了。

网友B:
可能的话,故障前后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另外,可观察有无接触不良等现象。

网友C:
怀疑的话,用示波器监测看电压有没有瞬时跌落

网友D:
从维修经验看电解电容故障一般是温度低才暴露出来,而热了以后出故障的多半是晶体管元件。当然温度过高电解爆浆不算。

网友E:
竟然是新代系统为啥不直接找厂家呢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那么,有仪器进行测量确认吗?还是乱猜一通却束手无策无法处理就了事算了?
需要拥有万用表仪器进行测量检修。

网友G:
看看电源输出线的插线或接头有无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厂家现在都是乱来的,没坏的东西都说坏,一张主板没坏却说坏了,要价都是上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厂家现在都是乱来的,没坏的东西都说坏,一张主板没坏却说坏了,要价都是上万
某国国内一个无奈的现状,有的厂家的却是抱着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想法,能宰就宰,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因为没有巨额的订单,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有个行业叫做私人高手维修,比厂家的天价要合理很多。

网友H:
厂家不行的话就找私人维修吧,在这靠猜没什么用的。

网友I:
自己不行就找人吧,,不要浪费脑力

网友J:
只能是测量一下,才能知道结果 。不行就代换。

网友K:
上几张图片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L:
前端加稳压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