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上一个帖子说的是355kw的风机实验用到400kw的软启动柜子,启动时候关闭风门最大2200a电流,10kv的保险都烧了2回,1000a接触器也给烧了。这会买了个375kw的矢量变频器。

客户是怕在把变压器烧了。或者把接触器烧了就不划算了。变频器今年降价了也不贵。就买了个变频器。昨天到货,雇个车拉到厂里,这个375kw的变频器内置电抗器,重量420斤。身高1.5m。5点我去调试,设置启动时间180s 停机为自由停机。
实验启动电流从0-50-100 -200最大才200a电流,电压一点没有明显下降,原来使用软启动电压拉低了160v。这个变频器拉低10v多点吧。风门没有启动才200a,客户感觉爽极了。以前软启动启动时候所有的用电的都给关了办公室电也停了才敢试机。这回随时都可以试机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启动电流是要比软启动小。价格比软启动贵。

网友B:
所谓的软启动器完全就是垃圾产物!
电流大、谐波极大,干扰特别厉害......
我就不明白为何那些脑残喜欢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软启动器吧

网友C:
我这除了变频器还需SVG

网友D:
这要两万多大洋吧

网友E:
不止两万吧,翻翻也许差不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哈哈 因为便宜所以嘛。。。。有些客户点名要软起动  我记得用过西为的,用的还行,启动水泵 无所谓了

网友G:
风机用变频器控制,不仅仅是启动电流小,而且在正常状态下,可以通过调频找到最佳运行效率,节能也是亮点。

网友H:
这个功率的要不少钱的,等变频器坏的时候维修要价也挺实惠,盯紧了呀。

网友I:
老板,这银子花的值了,楼主也赚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两万多!我们公司新装的160KW国产变频器都差不多要三万了,还是不太好的,375KW的变频器起码要翻一倍啊,要是换成进口的,更是贵的离谱

网友K:
还是变频器运行起来效果比较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哈 因为便宜所以嘛。。。。有些客户点名要软起动  我记得用过西为的,用的还行,启动水泵 无所谓了
那你选用浙江货奥大这个品牌得了

网友L:
二万块买不到吧!我们西门子变频器一块CUVC控制板都要一万多。

网友M:
用的易能的呀,他们的好像不太贵。

网友N:
375KW通用型的,价格是远远不至2\3万的;
不过用在风机上,除了启动的功能,节能也是一大笔,用上几年电费还是可以省不少的;

网友O:
从楼主的对比性数据看,则有明显的效果;10V的线路压降,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2万元是成本价格吧。500斤,igbt得多大的啊。2万温州产的也买不到呢。

最关键的是启动电流是慢慢增大,不像软启动2200a吓死个人,启动的时候软启动都嗡嗡的响。整个柜子都发颤,压降拉下去160v,多可怕。最后还把高压保险丝烧了2次。所以说超过100kw的最好不要用软启动,55 75以下的,变压器够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个软启动的。关键这个风机叶轮太大了,直径2m多。水泵的叶轮小,估计启动电流能小一些吧。

网友P:
我门都是ABB的,,很贵的

网友Q:
风机改用变频的话,节能也是不错的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2万元是成本价格吧。500斤,igbt得多大的啊。2万温州产的也买不到呢。

最关键的是启动电流是慢慢增大,不像软启动2200a吓死个人,启动的时候软启动都嗡嗡的响。整个柜子都发颤,压降拉下去160v,多可怕。最后还把高压保险丝烧了2次。所以说超过100kw的最好不要用软启动,55 75以下的,变压器够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个软启动的。关键这个风机叶轮太大了,直径2m多。水泵的叶轮小,估计启动电流能小一些吧。
说明变频器的启动力矩不错。,软启动电流那么大估计是堵转了

网友S:
好大的风机呀

网友G:
大功率的风机采用变频器控制,启动要按照恒转矩对待,否则,启动还是很费劲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G:
风机启动不是按照二次方率设置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T:
中小功率的风机是按照变转矩特性对待的,而发功率风机,转动惯量大,用变转矩特性启动比较费劲,所以推荐按恒转矩特性控制和启动。

网友U:
回复 网友B:
劳气伤神,记得某年同多位“工程师”聊天,他居然够胆说工频交流50Hz为一个小时算,我只能说节哀顺便

网友B:
90KW,奥大的软启动器面板显示2200多A,电流比直接启动还大(我估计该厂家的软启动器应该质量有问题,至少电流显示有问题,因为比电机直接启动电流还大,不过当时好像是老板指定的元件,俺才不管那么多。万幸客户最终用的那个退役库存的自耦启动柜)。
实际目前应用风机的话,一般都不需要全功率运行,因此用变频器可以节能,尤其目前变频器完全属于成熟通用型出品,基本运行2年左右就是节能部分都可以将变频器回本,而且现在提倡节能降耗就更应该选用变频器降低排放。因此不管从社会环境考虑还是运行成本考虑,选用变频器最佳:但是要选用优质产品变频器

网友V:
看来还是得用变频器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G:
风机用变频器控制,不仅仅是启动电流小,而且在正常状态下,可以通过调频找到最佳运行效率,节能也是亮点。
是啊   共振点那些都可以来回发现、早就该上软启动的

网友W:
回复 楼主:
IGBT未必非要很大啊   有并联的吧   用的西门子是功率模块并联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软启动器吧
大大,那用什么启动好呢,这么大的电机?这么来说我这有台90kw的风机我还是老实用自藕吧,

网友B:
实际大功率电机,如果你是轻中载的话,选用星三角启动即可!
如果是重载,你还是老老实实选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或者变频器启动!
如果不需要调速且节能有限的话,自耦变压器是最优的!
如果节能潜力较大,建议选用变频器

网友B:
用变频器,因为变频器本身就带有功率补偿,所以电机的功率因数很高接近于1,线路无功损耗基本没了(变频器到电机位置的无功功率由变频器提供,但是建议尽量缩短线路为佳)。

网友Y:
回复 网友L:
70系列的吗,没这么贵吧,

网友Z:
这是和软启动有仇啊

网友AA:
风机启动时间长,大功率的用软起还不如用星三角启动,水泵启动时间短,所以问题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Y:
70系列的吗,没这么贵吧,
6SE70.

网友B:
引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软启动器吧[/quote
这是和软启动有仇啊
谈不上跟软启动器有仇或者没仇的问题!
我知道我以前用90KW奥大软启动器启动时间超长差点烧毁电机,同时启动的谐波导致整个系统的仪表都在不稳定,铝型材的牵引直线电机干脆在发抖......
因为这样客户无法接受,刚好我去客户废品堆放处发现一个90KW的自耦启动柜,搬过来接好线一次顺利启动,只是有点感慨罢了

网友AB:
原来用软启动,说明不用调速,用风门控制。现在用变频器,只为启动,合算吗?

网友AC:
这种大的变频器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