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最近听说还有软启动器,请问:这个宝贝是怎么回事?这个宝贝和变频器相比有啥优点?没有见过软启动器。

楼主:
请问: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

网友A:
软启动器是变压不变频,变频器是既变压又变频。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谐波电流在电机转子产生相对于电机运行方向相反的力矩,电机术语称负序转矩),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运转方向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那个害死人的软启动器吧,否则在电机启动时很多设备不正常却找不到原因......
还有就是目前变频器价格比软启动器贵不了太离谱,而且还节能

网友C:
和变频器比没有优点。除了价格便宜。

网友D:
我也没用过软启动。

网友E:
唯一优点就是便宜剩下的一无是处

网友F:
软启动是以前的技术了,说白了就是代替星三角启动而已,而且为了保护SCR,启动后要旁路。逐渐被变频器取代。到工厂看看,就是以前的早期的用软启动柜子,新上马的基本没有了。现在是直流调速,变频器,伺服的天下。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贵不了多少?看来你没接触过高压的行业。10KV的比比价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贵不了多少?看来你没接触过高压的行业。10KV的比比价试试。
何必干那种害人不利己的事情呢?
早期的自耦变压器启动,力矩大冲击小,至于谐波根本就是零!
还有根本没有听说自耦启动柜爆炸的问题(倒是听说了N次软启动器爆炸,残骸遍地,旁边控制柜一起遭殃,)
要省钱何不采用自耦启动柜???

网友H:
没用过软起

网友I:
变频器具备软起的所有功能,就是价格比软启动贵。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体积大,维护复杂。我们还生产高压电抗器软起。
合适的好,我没说固态软启动有多好多好。
存在的就有它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体积大,维护复杂。我们还生产高压电抗器软起。
合适的好,我没说固态软启动有多好多好。
存在的就有它的道理。
电抗器软起适合于绕线式转子电机的启动,一般绕线式转子电机的启动称呼:频敏变阻器

网友J:
软启动器应用也很广的,不能变速,价格比变频低些。

网友K:
软启动器,要详细的解释,百度就有,4楼的也很好。但我更欣赏3楼的发言,把一个需要展开介绍的技术用一句话概括的描述,揭示其本质。这个表述精辟。

网友L:
软启动器有一些年头了,大概推广软启动器的时候,变频器还没有普及开来。

网友M:
性价比介于变频器启动和接触器启动之间的东东

网友N:
软起动器只是个过渡产品,预算不够的选择,功能没有办法和变频器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变频器可以做到不超过额定电流的启动,软启动打死也做不到,至少2.5倍以上额定电流

网友O:
软启动器与变频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设备),至于是选用变频器或是软启动器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软启动器:用于取代传统的星三角、自耦降压等起动方式、并且不需要调速的地方。一般采用三组单向可控硅反并联(或双向可控硅,我接触到的是前一种),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输出电压(降压)及控制起动电流,不调频。谐波大、一般起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4倍,起动完成后用交流接触器旁路可控硅。
另外有一种磁控式软启动器,工作原理:即利用铁磁材料的交流有效磁导率随直流磁场大小变化的特性,以改变交流绕组的电抗值来实现无级调压的。
相当于在三相电抗器的基础上,在每相绕组上加了一个直流控制绕组,每相直流绕组和交流绕组共同绕制在同一个铁心上,三个直流控制绕组串联,构成一个最简单的磁放大器。当直流绕组输入电流为0时,交流绕组的电抗值为最大。随着直流电流的增加,交流绕组的电抗值就由大向小变化,此时施加在负载端(RL)的电压则由低向高过渡,到所能达到的最高电压后,启动结束,由软起动器的控制器控制旁路接触器延时吸合,然后切断软起动器的电源。这就是磁控式软起动器方案的基本工作原理。
或者说:利用“直流励磁”线圈,逐渐加大直流电流(直流磁场),使铁芯逐渐达到磁饱和,感抗逐渐减小,达到起动调压(限流)的目的。

网友P:
软启动也用过,变频器也用过。我们只分析技术问题,经济账是老板来算的这个我们说了不算。

网友Q:
回复 网友N:
软起动毕竟没有变频器的功能,价格有区别是必须的。还是使用变频器比较靠谱。

网友R:
曾经向一老板推荐过变频器,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软启动,听说仅仅是价格便宜些。

网友S:
现在还用,便宜,简单

网友T:
软启动不太好,特别是大力矩的电机时,容易启动失败。遇到很多次

网友U:
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软启动不太好,特别是大力矩的电机时,容易启动失败。遇到很多次
以前我用奥大的软启动器启动90KW电机,60%启动转矩电流1280A,导致我的630A断路器跳闸(断路器整定2I)!后来把断路器跳闸电流调整到3.5I,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居然长达182秒才显示启动完成(中间经过N多次调整启动时间等参数,曾经把启动力矩调节到80%但是电流达到1920A不敢修改了)
后来我拿了客户一台90KW自耦启动柜启动,电流才420A左右,因为是风机启动时间18秒星形启动完成切换到三角形9秒电流稳定表明完全启动正常运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软启动不太好,特别是大力矩的电机时,容易启动失败。遇到很多次
以前我用奥大的软启动器启动90KW电机,60%启动转矩电流1280A,导致我的630A断路器跳闸(断路器整定2I)!后来把断路器跳闸电流调整到3.5I,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居然长达182秒才显示启动完成(中间经过N多次调整启动时间等参数,曾经把启动力矩调节到80%但是电流达到1920A不敢修改了)
后来我拿了客户一台90KW自耦启动柜启动,电流才420A左右,因为是风机启动时间18秒星形启动完成切换到三角形9秒电流稳定表明完全启动正常运行。
我们也是类似情况,还是用的ABB的软启动,看来软启动真的太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软启动不太好,特别是大力矩的电机时,容易启动失败。遇到很多次
以前我用奥大的软启动器启动90KW电机,60%启动转矩电流1280A,导致我的630A断路器跳闸(断路器整定2I)!后来把断路器跳闸电流调整到3.5I,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居然长达182秒才显示启动完成(中间经过N多次调整启动时间等参数,曾经把启动力矩调节到80%但是电流达到1920A不敢修改了)
后来我拿了客户一台90KW自耦启动柜启动,电流才420A左右,因为是风机启动时间18秒星形启动完成切换到三角形9秒电流稳定表明完全启动正常运行。
我们也是类似情况,还是用的ABB的软启动,看来软启动真的太软了。
用软启动器启动风机,连续启动3次或者以上,铁定烧毁!!

网友V: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把4楼的几个与技术无关、不必要的字去掉吧;
你看,还有好几位赞了该楼呢,说明你技术性的内容有人认同。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软启动不太好,特别是大力矩的电机时,容易启动失败。遇到很多次
以前我用奥大的软启动器启动90KW电机,60%启动转矩电流1280A,导致我的630A断路器跳闸(断路器整定2I)!后来把断路器跳闸电流调整到3.5I,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居然长达182秒才显示启动完成(中间经过N多次调整启动时间等参数,曾经把启动力矩调节到80%但是电流达到1920A不敢修改了)
后来我拿了客户一台90KW自耦启动柜启动,电流才420A左右,因为是风机启动时间18秒星形启动完成切换到三角形9秒电流稳定表明完全启动正常运行。
我们也是类似情况,还是用的ABB的软启动,看来软启动真的太软了。
用软启动器启动风机,连续启动3次或者以上,铁定烧毁!!
软起动启动次数和间隔时间有严格限制

网友W:
存在就有她的道理也对,像30-75之间的用用也凑和吧。在大了影像变压器也不太好。我经常用在30-75之间的,还用过一拖6的 一拖9的,最大好处,他输出端和380v直接碰一起也不会烧scr。用他一拖6很放心,变频器一拖六我就有点怕,一旦输出端2个碰一起就要炸鸡。

楼上有为说90kw就1900多a了。我上次那个355kw 最大2200a呢。风机的。不过最后软启动没坏,接触器1000a的融化了一组触点。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采用双向可控硅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去驱动电机,波形切割越厉害谐波越大,谐波越大电机负序转矩越大(谐波电流在电机转子产生相对于电机运行方向相反的力矩,电机术语称负序转矩),而负序转矩相对电机启动运转方向就是反向力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的!!!
脑残粉们,抛弃那个害死人的软启动器吧,否则在电机启动时很多设备不正常却找不到原因......
还有就是目前变频器价格比软启动器贵不了太离谱,而且还节能
能否把某些变频器及软起动器的价格列出?

网友Y:
气氛不错,继续

楼主:
看来这个软启动以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Z:
建议楼主到我的博客下载《软起动器实用手册》一书,以许对您有所帮助。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dlr_112347.ashx

网友AA:
软起便宜,功能根变频自然没法比。

网友AB:
简单的说,软启动器类似于降压启动,不能改变频率和调速,变频器的功能包含了软启动器的功能。

网友AC:
很少用了。

楼主:
看来这个宝贝以后是不能应用了。

网友AD:
还有一点大家都没讨论,就是启动力矩的问题,一块讨论吧!

网友AE:
两者最大区别就是:软启适用于轻载,变频启适合于重载,但变频器价格比软起动器要贵很多!!

网友AF:
关键是负载的功能要求,大负载有调速功能的才要变频,否则只要软启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AG:
这个貌似百度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AH:
比星角启功好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