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有关我们办公室电源的一些奇怪问题。插孔中间有110V电,竟然所有电器没事

网友A:
插座中间,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三孔插座中间那个孔?

网友C:
接地线的孔吗

网友D:
三脚插座的接地线插孔,如果和火线测量,应该是有220V电压的,如果只有110V电压,估计是接地不良,请检查供电线路。

网友E: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没事,正常使用就是了

网友F:
估计地线断路,有设备构成回路.一个个排除就可以

网友G:
是不是有一期的走进科学。不说如何知道那个有11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线的孔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中间,什么意思
地线

网友C:
中间孔接地不良

网友H:
接地做的不是很好哦

网友I:
如果是TT系统,这个问题完全不奇怪!
如果是TNS系统,只能说接地线已经开路或者干脆没接

网友J:
检查下吧,接地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三脚插座的接地线插孔,如果和火线测量,应该是有220V电压的,如果只有110V电压,估计是接地不良,请检查供电线路。
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应该引起楼主的注意。

网友L:
中间插孔是否接有导线。
若有导线,是否连到了PE线;可检查PE线是否可靠。

网友M:
地线断了!
台式电脑开关电源输入测有抑制谐波的电路,由磁芯线圈、无极性电容等组成。在磁芯线圈的输入测及输出测均与地之间链接有无极性电容,且容量相同。对AC220V分压后约为110V。在电力变压器的输出测,零线是接地的!

网友N:
地线断了吧  我感觉

网友O:
底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P:
你底线没接好,带电正常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应该是地线的毛病!

楼主:
但很多电气设备都有要求接地,不接地的话有些信号发送接收岂不是会受到干扰?

网友R:
接地断了吧。

楼主:
重要的是那些接入系统的,同时又要求接地的设备为何没有损坏?

网友S:
接地系统不好。楼主是不是用电子验电笔测试的?

网友T:
接地不良,或者是那台设备短路,火线串入地线上了

网友U:
如果是地线有110伏,那……所带电气不电人?!!

网友V:
地线也许根本就没接

网友W:
有个接地线的孔

网友X:
有时候是感应电,我这里也有,尤其是 用感应电笔量,就是110V,但是人体感觉不到,电流很小。我在家里调试PLC,那端子上感应出的电压全是110V,当时吓我一跳

网友Y:
地线空的线路是不是接到零线去了?造成带电了。或者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漏电点了。

网友Z:
馆陶地税局的底线跟火线之间有400V电压呢,一直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AA:
 接地有问题。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TT系统,这个问题完全不奇怪!
如果是TNS系统,只能说接地线已经开路或者干脆没接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Z:
馆陶地税局的底线跟火线之间有400V电压呢,一直用了好几年了
TT系统,一根相线接地根本不影响运行!此时没有接地相对地不就是400V??

网友AC:
接地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