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是通过检测电压不稳定吗?还是突然出现过大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确定线路中的电是否不稳定,是否需要滤波或者加隔离变压器
用电压表监测就知道稳定不稳定呀,你就是滤波或者加隔离变压器(从你提的这点看是交流电路)也不能改善电压不稳,药不对症。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眼睛时刻盯着表头不放松,或者购买昂贵的拥有存储功能的数字式万用表。
一般交流电源想排除干扰源或者稳定其供电质量,需要加装高精度交流稳压器和电源滤波器两个电子器件。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电压波形,可以一目了然。干扰情况尽收眼底。

网友D:
电压小波动不会影响
大的波动就用电压表监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