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小弟现在有个现场有个问题,可能要用隔离变压器来确认是否输入电源对控制器的输出造成了影响。
所以打算买一个德力西的BK 50控制变压器,现在手头就是一个万用表,我想确认如何能查出输入电源是否干净,通过隔离变压器后是否又会好一些?

另外,像德力西的BK 50这样的控制器变压器应该有个输入范围吧,我指的不是220和380的输入抽头,而是只220V有个输入范围,比如有些控制器的输入会写200V到240V,210到230V之类的,这里应该不会不会定得很死吧?因为我这里用的是工厂电,220V单相电有时候到了224。
另外,如果我用224的电输入进去,另外那边是不是也会出224还是会出220,控制变压器里面是否会有自动调节的呢?我想应该不会有吧,我看似乎就是两个铜绕线,出来的应该还会是224吧?

网友A:
是的,老款的线圈式控制变压器没有稳定电压的功能,只有降压与升压的功能,所以说,会逐步被新款的电子线路板式的开关电源供应器替代掉。
楼主的目的是想稳定输入电源的电压吗?另外万用表只能测量电压与电流参数,至于想测量电源是否干净,是否被谐波进行污染,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楼主:
谢谢!现在的问题,我和厂家在讨论控制器问题的时候,有些怀疑上游的电不是很纯净,所以他要我再加个隔离变压器,我也有些怀疑开关电源的过滤功能不是很强,所以我也要想加隔离变压器,但隔离变压器我从来没用过,不清楚我买的这个它能不能起到我想要的作用,而且,如果加了以后解决问题最好,如果没解决,我就不知道是隔离变压器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B:
使用隔离变压器的主要好处有两个:
   一.安全。交流电市电(220V单相)零线和大地相连,火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交流电压。人站在大地上,因此与零线等电位,如果人接触了火线,就会触电。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输出是“浮地”的,人接触隔离变压器次级的任意一条线时,由于无法构成电流回路,也就不会触电,所以比较安全。对于三相四线制的动力线,也是同样道理。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同时接触次级的两跟线,那么一定会触电。所以隔离变压器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还是要时刻遵守安全规范。
   二.防止电力电子器件对电网的污染。变压器对高频谐波有较大的衰减作用,因此可以避免电力电子设备对电网造成污染。当然反过来也成立,电网的噪声也会被隔离变压器隔离,避免对二次侧用电设备造成干扰。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变压器作为电力系统中的关键设备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整个电力系统的可靠运行。

网友C:
加滤波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D:
用万能表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用示波器或电量检测示波表,才能看到谐波含量和形态。

楼主:
控制变压器预备接入的开关电源有滤波器了,但感觉效果不好

网友E:
已经买了,只要质量合格、参数符合,应当可以试验。
标称220V,应当可以在适应的电压范围内使用;至于输出电压,会与实际变比、负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