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west温控表与昆仑通态的通讯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12-04):
长话短说,我们公司在浙江有个项目,里面用昆仑通态的屏显示west p4100+的设定温度、实际温度和补偿值及PID设置,程序是我同事编好的,我看了下,触摸屏与west表连接的通道设置我看不懂,同事也没告诉我,所以我想求助一下。
就是最后一张的通道名称那一栏里读写后面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谢谢了

网友A:
翻翻温控器厂家的手册就知道了。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00系列变频器在混凝土搅拌站上的应用

网友B:
温控器的通讯协议看看吧。
【方案】
硫酸生产商如何利用维萨拉液体浓度测量技术保障产品质量|维萨拉

网友C:
modbus 看下通讯的功能码
【方案】
基于 Windows NT 的 Beckhoff 开放式机器控制 — 功能提高,费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