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线步进电机

楼主(2015-12-04):
我有一台步进电机驱动的印字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显得没劲。请教大师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没亲自测量,不好说的,排除机械故障,就是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外部电源这三个检查范围。

楼主:
电机及驱动器已换新的,外部电源电压dc24v。是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如果停机一会再次运转又可以坚持一会正常的状态,郁闷呀

网友B:
你干脆把电机的电源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24V电压可能低了点,或者电源的功率不够。建议加到30V以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电压偏低,功率不够我认可!但你的建议是30V以上,那么我220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上图看看,包括接线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低,功率不够我认可!但你的建议是30V以上,那么我220V应该没问题吧

要是驱动器不支持AC220V的,上电驱动器就废了。  版主的建议没有问题,提高电压的同时 电源功率也要足够,另外不要买山寨的 铭炜, 市面上很多山寨的,上电瞬间会将电压拉得很低,功率也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