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富士伺服RYC751D3-VVT2开关电源部分开关管2SK2718源极的电流采样电阻R172烧没了,同行们有此机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A:
0.5至1欧左右吧,过流保护电阻

网友B:
先用1欧能帯载吗,不行再并。

网友C:
找个假负载,把大功率电位器代替电阻,一边跳电位器一边测电压,待稳定了。断的测电位器的阻值即可

网友C:
断电测电位器的阻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测电位器的阻值即可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至1欧左右吧,过流保护电阻
谢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1欧能帯载吗,不行再并。
谢谢了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