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里有块GC-4408W的屏,想在不同的窗口画面组态允许输入的“数据显示器”,为什么在输入时不弹出键盘窗口???谢谢了!

楼主(2015-12-04):
手里有块GC-4408W的屏,想在不同的窗口画面组态允许输入的“数据显示器”,为什么在输入时不弹出键盘窗口???谢谢了!

网友A:
你有做键盘画面吗?有做的话,画面号是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创建了,我是用模拟就出不来键盘,把程序关进去后,在实物上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呵呵。不过非常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