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楼主(2015-12-04):
  我有一个FX3U的PLC里面有别人的程序,程序有密码,打不开,现在我想自己重新写一段程序进去,请问能写入进PLC吗?我试了每次都是连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有密码保护的原因。我打开编程软件,直接点读取程序,PLC就可以连上,但一点确定后面又提示连不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可以清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可以清楚,主要是连不上PLC,

网友B:
估计是数据线的问题,数据线是哪里购买回来的呢?淘宝吗?

网友C:
连接不上和密码没关系吧

网友D:
楼主截图上来说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开软件,点击读取,通信测试已经连上,点确定就不行了

网友D:
换条通讯电缆试下。

楼主:
只有一条,没其他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条,没其他的了
那换个PLC试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F:
试试能不能清除内存

网友A:
USB的驱动安装正确
选择正确的COM口
你就一条线也不好判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后面证实是电脑的232接口坏了!

网友G:
我用电脑的232接口也是一会儿正常一会不正常,线是自制的。后来买的sc09

网友H:
还是直接用USB-SC-09,那个简单

网友I:
通信设置对吗?通信设置正确,才可以下载或上传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