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站场里面有两路流量计计量,型号和量程都一样,均为旋进漩涡流量计。当第一路流量计开,第二路流量计关时,两路流量计都有瞬时量显示。当第一路流量计关,第二路流量计开时,两路流量计都没有瞬时量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好像该发到仪器仪表去,这儿都是休闲度假的,仁兄让我们轻松会儿如何?

网友B:
你是不是在上位机看到的啊,我猜下你把第二路组态定义到第一路上了

网友C:
现场看的还是电脑上看的~

网友D:
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E:
如2楼所问,若是远传的,可能与信号传输等有关系;若是就地观察到的,会不会与干扰之类的有关系。

网友F:
这是系统在研制的时候,估计就没有关注的或者忽略掉的问题点,解决问题点,要么联系设备研制商,要么自己研究和技术改造,但是需要提供检测系统的运行原理图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G:
2楼正解

网友H:
流量计算计是不是一托二的那种呀  看看有流量的时候是不是流量一样呀两台 如果是 就是线路接的有问题呀

网友I:
发回去维修吧!我们这里有过这样的事:流量计拆下来放地上,第二天一看,流量增加了好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