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RS232与CX-P连接

楼主(2015-12-04):
  最近一直在学习CP1H-XA,想使用RS232选件板与CX-P进行通信测试,一直没能成功,还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通信电缆检查了没有,PLC设置了没有硬件和软件的通信协议匹配吗?跟欧姆龙客服是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

网友B:
1、通讯电缆不对;
2、电脑通讯口没有选择对;
我都是直接用这个串口通讯从来没有失败过,跟USB通讯倒是偶尔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