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上上个星期 有台台达15kw变频器报故障  拆开风机吹过后  正常了 按上后运行了一天又不行了 然后拍了两下就好了然后又过几天就不行了然后拉出去修了一个星期又一台报gff不一样的是每次频率上升到35hz左右才会报故障遂清灰拍了几下又好了过了四天又不行了 拉出去检修了  我刚来这个公司听我们这电工说以前还有两三台报gff的台达变频器   我们厂主要是风柜用了有二三十台台达的变频器  也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我们用的量多  感觉台达的质量不怎么地  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台达的还可以,什么牌子的用久了也会出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 时间长吧  时间倒是不短 大概六年左右 但是我们的电工一直保养的很好 每季度都要清理一次灰尘,现场环境也较好 我感觉出这样的故障不太应该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电流传感器容易犯毛病,冬天本来就干燥,静电的影响很大。清理灰尘是必须的。以前碰到过PCB板子上灰尘多,然后现场环境潮湿,灰尘都能和泥了,正好覆盖在光耦上,然后就报警了。拆开把潮湿的灰尘弄掉,报警解除。这个变频器还是国外大品牌,人家板子都喷的三防漆,不过凑巧了灰尘正好把光耦引脚短路了。

网友A:
六年也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感觉 你要是坏可以完全坏掉么  老是出这种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类软故障让人头痛    还不如直接来个痛快

网友A:
台达霍尔本来就故障率高,呵呵,也算通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新厂房的设备  得好好把把关了  如果非要用国产 指定英威腾

网友C:
是不是散热不好,有的焊点受热开焊了,存在接触不好的现象。

网友D:
这个与使用环境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E:
有些东西是讲究工艺的,问题时间久了才会发觉。

网友F:
台达的算质量不错了!
我做机械手每年用到800台上下,每年损坏不到2台,即使3-5年内出现问题的加起来也不上20台,我用的是台达B系列

网友G:
接触的台达也不少,质量觉得还过几天得去,就像它的价格也介于进囗与国产之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环境非常好  因为是药企  对环境要求都非常高  算然设备风柜不是在洁净区但也是三天两头检查  我们的电工也是一个季度必须打开清理一次灰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牛啊  800台机械手啊  你们做什么机械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扇运转正常啊

网友H:
是台达b系列的吗?

网友I:
报同类型故障,会不会是相类似的问题;不懂变频器,但感觉像是接触不良、元件性能不良之类的原因。

网友J:
用了5,6年其实也不错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不清楚   反正 端子的螺丝已经紧到不能再紧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哎 还好吧 看见人家发的变频器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平稳的运行 而我们的环境这么好保养那么及时 还是批量的出问题,所以感觉这品质差了点

网友K:
主要是他的传感器爱出这毛病。换了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今天  特地给修变频器的打了电话问了下情况  说是模块坏了让换了模块也不知道是真坏了还是假坏了   呵呵

网友L:
台达质量还是不错的,出故障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哎  陆陆续续  都出问题  有点心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