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需要用PLC控制一个56步进电机。查了一下,一般的驱动器都是脉冲信号加上方向信号控制的,大多数接24V都需要串电阻。我想问下有没有只需要开关量信号就能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有的话请各位推荐一下型号或者厂家。另外想问一下,24V供电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在低负载的时能达到的转速能有多大?

网友A:
转速跟输入的脉冲频率有关系,转动的距离跟脉冲个数有关系。至于你说的只用开关量控制的步进驱动器,那么怎么控制呢?一般都是PLC PTO 操作,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然后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PLC没有脉冲输出通道,而且增加模块已经没有空间。所以想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只需要给启停和方向信号就能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实际应用不需要动态的调整电机速度,我觉得实现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不知道是否有可选择的产品。

网友B:
有自发脉冲的驱动器的,不过我见过频率最高只有7500Hz吧,应该都是慢速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