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433 变频器 dc link 电压低 故障原因?

楼主(2015-12-04):
sv0433 变频器 dc link 电压低 故障原因?有朋友说是驱动器电池电量低要更换。还是其他?还未到现场。谢谢!

网友A:
驱动器出问题了

网友B(2016-05-31):
驱动器坏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编码器坏或者编码器电缆坏。

网友D(2016-06-30):
有可能是电压取样电路元器件损坏或者变质

网友E:
驱动器有问题了

网友F:
量一下变频器进线电压,如果电压则变频器故障,可以联系我帮你们修:1345039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