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4):
如题,先报F0003,接着报00010,然后切断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F003是欠压故障。只要有F003,就是欠压保护了。中间过程的显示很重要吗?看看故障存储器和故障值是什么?

楼主(2016-01-09):
有的时候直接显示00010,然后切断输出,是不是电容老化该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