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压力

楼主(2015-12-04):
在一个密封的真空内部,由三个吸头来吸附物品,在吸附过程中,多次出现吸附异常的报警现象!
1、在吸附过程中吸附压力不够?
2、真空压力设定值?
3、吸头在安装过程中未安装到位,吸附平面不正确?
是什么原因使物品在真空吸附时会下落,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求解

网友A:
“在一个密封的真空内部,由三个吸头来吸附物品”???
你确认没错??
既然说是真空环境,你的吸头还能够正常工作那就怪了!!
真空环境你还是采用其余搬运办法吧

网友B:
真空吸盘的负压值要高于真空压力才行,差不多就不行,必须更高的真空吸力才行吧。

网友C:
真空内部怎么还能用真空吸附?

网友D:
是怎么工做的你要说清楚点啊

网友E:
什么设备啊,这样描述好抽象的。
密封的真空内部,由三个吸头来吸附物品,三个吸头的真空度要比工作环境高。

网友F:
来张照片才有说服力,否则很难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如果真的属于真空环境,例如外太空等宇宙空间,根本没有空气你用真空吸盘有用吗???
真空环境就需要采用电磁吸盘、夹手等等搬运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内部吸力在-70kpa!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内部吸力小于-90kpa

网友A:
0.2公斤的压力差,如果吸附面积不足肯定吸附力不足,还是建议改抓取方式或者加大吸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我采取这样的方法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