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连不上,有照片,大神帮看看,谢谢

楼主(2015-12-04):
plc和电脑连不上,有照片,大神帮看看,谢谢

网友A:
端口属性里面 看看 里面有个 串口或者usb的选项 都选下多试试

网友B:
你硬件检测是COM5,你选择了么,不行把COM口降低些比如COM2或COM3等然后再设置对应的COM口试试

网友C:
200的PLC和电脑通讯通讯协议应该是PPI吧

网友D:
PPI通讯的,COM口要选对

网友E:
改一下COM口试试。

网友F:
你这也不是200 300通用的电缆
选PPI电缆

网友G:
多余的程序关掉,或者换个com口试试

网友H:
明明就是根国产的S7-200电缆,还非要乱选;
PG/PC里选PC/PPI cable(PPI);

网友I:
选错接口了,换PPI看看。

网友J:
这些重设下,参考楼上。

网友K:
我的西门子原装电缆,在W7里面就是找不到PLC!
原来在XP一切正常,准备装XP虚拟机来着

网友L:
我昨天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PLC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M:
这是常有的事,COM口是否选对,PLC端口是否选对,多选几次一般就能通讯上的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L:
看清楼主说的问题,是PC/PG接口设错了;
你PLC重新上电1000次也白废;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回复,连上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回答,连上了

网友N:
8楼说的很对啊,,我也遇到过,,怎么搞也不行,后来是问的店家 就是PPI选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的西门子原装电缆,在W7里面就是找不到PLC!
原来在XP一切正常,准备装XP虚拟机来着
最近W7是不是有更新过?经常提示有重要更新的。可能和这个有关系。我曾经遇到过刚开始好好的,更新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恢复到更新前又好了。
当时更新后我用PC ADAPTER MPI通信电缆就可以,用200的就不行。
我很少用200的,有时通信电缆不在身边,就用485应急一下,不改变波特率就好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H:
看到好多人都喜欢 拍照而不截图 截图不是方便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西门子plc224xp模拟量输入是0—10v吗?网上各种答案,4—20ma的变送器接224xp模拟量0—10v输入是加一个电阻吗?加多大的电阻?是和我图片上那样加电阻吗?谢谢你能给我回复

网友Q:
用Ppi就没问题了

网友R:
試試重做係統

网友S:
按部就班不会有大问题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224XP自带的输入的2路信号只能用电压信号的,输出的那路可以是电压、也可以用电流;

网友T: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加2.49欧的电阻

网友H:
回复 网友T:
乱讲;
这个加上有什么用,电压只有几十mV;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变送器是4—20ma的怎么把它变成0—10v的接到西门子plc224xp,0—10v的变送器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