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维修汇川45KW驱动板

楼主(2015-12-04):
日常忙于维修油路和改制而没有太多时间来维修,原板上电报HC,后更换电容发现6路驱动电压有一路不平行,高达17V,正常是6.9V的...

网友A:
看板功率不小吧?你说的是静态时直流电压吧?6.9V应该是负压吧?
1、检查有问题的一路电源正负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参考其它好的驱动电路供电电压)
2、对换法,把其它好的一路驱动光耦对换,进一步验证是否是驱动光耦不良。
3、因之前故障为上电报“HC”,此代码故障范围较广,所以在修复驱动板后必须检查IGBT模块是否正常方可整机试验,以防出现第二次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KW的机器,供电电源正常,A325J也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B:
发来我帮你修。是很小的一个问题。

网友C:
6.9V应该是负压,17V应该是正压,你的电源总电压应该是25V的,检查稳压管。

网友D:
你那两个鼓包的电容换了吗

网友E:
发来我帮你修免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那两个鼓包的电容换了吗
真是火眼金睛啊!

网友G:
修好没,没有负压就是小问题;没修好可别随便运行不然会炸的

网友H:
查下故障的这路驱动电源稳压管。

网友I:
5楼...火眼金睛啊。

网友J:
我怎么没看见鼓包的电容?

网友K:
确实有两个或者三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早就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但是板放出去了。真的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