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请问:电冰箱长期不用后,再开机使用应该注意些啥?

网友A:
首先要打扫下卫生

网友B:
这个还得等高手

网友C:
高手来了再打扫一遍卫生

网友D:
多长?十年?八年?还是20~30年?
应该不需要注意什么,就像工厂生产出来,滞销一样,放在仓库里面一两年静止不动,拿来照样通电使用。

网友E:
长期不用的冰箱最容易造成的故障是制冷剂泄漏,有些质量差的,放一个冬天不用,第二年就发现不能制冷了,这个直接通电试,能制冷再搞卫生,不能制冷还要考虑维修工程大不大。

网友F:
通电吧,有没有问题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通电看一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H:
直接加电就行吧。

网友I:
从以上回复看来,则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5楼的意见可参考。

网友J:
封存的还是垃圾堆出来的要说清楚下。

网友K:
起码还不得打开后边盖板瞅瞅啊,线插松动没,长锈没。
再者冰箱运回家后先停放两个小时再通电--售后这么说的。

网友L:
打扫卫生完,晾干。然后通电24小时,再朝里面放东西。

网友M:
清理下卫生,通电几分钟模一下冷凝器发热,就基本正常。

网友N:
俺觉得卫生是关键。用过的冰箱放久了若之前卫生没弄好那味道很大的

网友O:
只要家中没老鼠,插电使用就行了。

网友P:
大概看看没问题直接上电,能制冷就行,我老家冰箱三年没用,夏天回去插上电就用。

网友Q:
如果没有经过运输可以只接上电

网友R:
试运行,压力是否正常,氟利昂是否用加!

网友S:
先通电,看压缩机是否工作。有否犯卡问题,只要压缩机工作,运行一会,看是否制冷,都确认以后,再做卫生。这样不会浪费劳动成果。

楼主:
就是 冬天不用了!

网友T:
通电,用最低档位运行,如上小压缩机能工作,一个小时后再升到你要用的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T:
通电,用最低档位运行,如上小压缩机能工作,一个小时后再升到你要用的档位。
谢谢了!!

网友U:
看说明书 怎么说啊

网友V:
先通一会儿电看看能否制冷 吧。

网友W:
时间久了不用,用之前要到扫卫生,重新擦过几篇,通电运行几分钟,没有异常发生,就证明还是好的

网友X:
这个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Y:
5楼说的有道理。冰箱长期不用蒸发器易被腐蚀损坏,宁可空运转也不要停机。

网友Z:
综上所述:即刻通电,问题即现

网友AA:
看这一个个回帖,我几乎笑疯了,都是大神啊,各种幽默尽现
像什么“高手来了再打扫一遍卫生”之类的,小弟实在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