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5-12-0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每次都要从软件里面才能打开V6F文件,其本身不能添加打开方式,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添加打开方式。

网友B:
你用的是win7的系统?我现在也玩了 海泰克 的屏但是 只能在xp上安装

网友B:
也发现个问题就是 只能从软件中打开组态的文件 而且文件一编译 会出来很多小文件

网友C:
选择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还不行可能就是你电脑上有其它软件生成的文件名后缀与这个一样了;
先打开软件,再从软件里打开程序,不是一样的,搞工控不要什么都想省事;

网友D:
从来没用过海泰克的,修过海泰克的, 不过印象不错。开机速度挺快,价格挺高,质量也算挺好吧。就是用户挺少的。

网友E:
海泰克不是那么容易上手,不过质量瞒好

网友F:
win7 64位可以双击打开程序,看下什么地方设置问题、软件冲突或重新安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