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小弟第一次做电工、也没有具体培训过。这次就想问大家我们单位打一个隧道可有将近十公里。请问要多大的线。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么长的 隧洞 请教下 老师傅

网友B:
也弄个远距离输电,先升到十千伏。

网友C:
负载有多大,10公里距离有点远;能否查阅、询问到信息,看同行业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他们跟我说要高压进洞、我准备提240的铝芯线、你们看如何

楼主:
这分钟只有望到起了、书读少了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跟我说要高压进洞、我准备提240的铝芯线、你们看如何
高压进洞要多高的电压?

网友E:
估计买个发电机用不错。10公里费用太高了。要是专卖开隧道,自己买个发电机,最后弄完了,客户自己拉电缆走灯线。要不然真得变压器做配电室了。这个就得找电业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跟我说要高压进洞、我准备提240的铝芯线、你们看如何
高压进洞要多高的电压?
10千伏进洞装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买个发电机用不错。10公里费用太高了。要是专卖开隧道,自己买个发电机,最后弄完了,客户自己拉电缆走灯线。要不然真得变压器做配电室了。这个就得找电业局的了。
发电机在隧道里太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买个发电机用不错。10公里费用太高了。要是专卖开隧道,自己买个发电机,最后弄完了,客户自己拉电缆走灯线。要不然真得变压器做配电室了。这个就得找电业局的了。
发电机在隧道里太吵、
不吵的发电机就贵了。

网友G:
首先提供一下用电的负载总功率,否则240的铝芯线,鬼知道你要驱动多大的负载,比如驱动500KW的马达,240平方的低压铝芯线够用吗?
高压进洞的话,需要专业的厂家进行施工与接驳电缆线,因为进洞的高压一般是在10KV左右对吧,高压线的接驳方法可不是像低压380V一样,拧紧螺丝就OK了,需要安装高压计量柜与高压负荷开关柜。

网友H:
这个好像不是你应当考虑的问题,高压的话没资质不可以做的。

网友I:
头一次听说用线打隧道,什么单位,是高科技还是奇葩?

网友J:
高压进隧道得由电业局安装高压计量柜和高压负荷开关,你得知道用电设备的总容量,才能选择多大的电缆啊。

网友K:
高压,好危险的,,,

网友L:
380V的电压不考虑压降的话可以1000m,如果要考虑压降,电缆足够大的话,可以输送到500m。

以上距离,没有考虑到你的负荷大小的因素,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M:
这个首先要知道什么负载?多大功率?然后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供电方式。

网友D:
回复 楼主:
10KV你得买高压电缆,普通电缆是不行的。

网友N:
这个问题很难缠,用发电机组,倒是省事,但隧道里发动机工作,防火防爆怎么处理呢?要费心思了;用电缆输送电能进隧道,虽然安全,但距离太远了,低压电源是不可能的,高压又要投资建变电站,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露天施工,发电机组的供电方案还是可取的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头一次听说用线打隧道,什么单位,是高科技还是奇葩?
比如隧道里要喷浆、打混凝土浇筑。输送泵台车

网友O:
7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P:
10KM的隧道开挖,是单端施工、2头施工还是多点施工(就是在隧道中间上方开掘直井到位再左右开掘)?
施工方式不明,不能准确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P:
10KM的隧道开挖,是单端施工、2头施工还是多点施工(就是在隧道中间上方开掘直井到位再左右开掘)?
施工方式不明,不能准确支招
从中间往两头弄、说是要高压进洞、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是多远才在隧道装变压器。我计划240的铝芯线

网友P:
建议楼主如下配置:
三个施工地点均设置高压配电站点,进线电源10KV,每个位置设置高压接驳点,内部设置变电站点间距为1KM~1.5KM,具体长度依照负荷大小决定,也就是每个变电站辐射左右各0.5KM~0.75KM,内部设置的高压变电站采用全封闭类型且必须是防潮......
还有一种就是3个位置供电为10KV,同时加装一台1KV~3KV变压器提供3KV电源做隧道内部电源,隧道内部用1KV~3KV电源变电站处理,......
后一种相对安全,但是前一种投资较低

网友Q:
负荷大概是多少啊,要不就240铝电缆怎么用?用在哪里?

网友P:
长距离大负荷供电,必须特别考虑。尤其是隧桥之类施工场所,需要具体考虑供电方式、电动工具防护方式等

网友R:
建议采用 10KV 防爆移 动变电站。

网友S:
首先你施工机械设备有多大功率,然后再考虑电压,要是有大型设备,有高压设备,电压等级也要考虑,功率大可以用移动式变压器在现场,由功率事定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