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请师傅们解释一下变频调试中电动转矩限制的实际意义。谢谢

网友A:
它的实际意义就是当电机遇到大负载或者急加速时,把电机电流限制在额定转矩的倍数上,一般工厂默认的是2-3倍额定转矩,但为了保险,我一般就是设置为100%的额定转矩,而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电机或变频器可能引为大负载而过电流,导致故障发生。

楼主:
解释的很到位,比较好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