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20ma的变送器,和一个pt100的传感器,plc是西门子224xp0—10v输入,怎么能把变送器4—20ma变成0—10v接入plc

楼主(2015-12-05):
一个4—20ma的变送器,和一个pt100的传感器,plc是西门子224xp0—10v输入,怎么能把变送器4—20ma变成0—10v接入plc, 看网上说加一个500欧的精密电阻,另外西门子224xp接传感器怎么接线,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
这个并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行啊,,你自己看啊,,并电阻怎么会有0V的电压,,还有你224是什么高科技,,还有0--10V输入??在那买的啊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两线制的变送器貌似没法用

网友D:
首先说;只要不是坏的,这个肯定能用。
并一个500欧的电阻没错啊,要1/4W或者1/2W的。直接将电阻两个管角接在A和M上就好。
这个小变送器出来的两根线,正接24V正,负接到PLC的A,PLC的公共点M接24V负。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0V呢,4到20ma并联500电阻得到2到10V,只要在程序里对应好量程就可以啦

网友F:
224XP的模拟量通道不带隔离,建议楼主换个0-10V输出的变送器。烧了CPU不合算!

网友G:
ok,这样做正确。

网友H:
两线制接法如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你自己看啊,,并电阻怎么会有0V的电压,,还有你224是什么高科技,,还有0--10V输入??在那买的啊
CPU224 XP出来多少年了,你没听过?
这款自带二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
至于4~20mA,的确可以通过一个500欧的电阻来转换成电压,但要注意转换后电压为DC2~10V,所以需要在程序里再次转换一下;
500欧的阻值一定要准,所以你搜索过来的高精电阻,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J:
楼主可以采用个变送模块,转换下数据

网友K:
如果已经有一个变送器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呢?直接将变送器接入PLC信号两端并联电阻的方案就可以了。做好信号线的屏蔽即可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并联电阻式和上面图片一样并联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对的

网友L:
可以举例怎么在程序对应吗假如2-10V对应0-100度

网友I:
2-10V对应的转换后数字量为6400~32000;
然后如何运算就是纯粹的数学了;自己去实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你自己看啊,,并电阻怎么会有0V的电压,,还有你224是什么高科技,,还有0--10V输入??在那买的啊
CPU224 XP出来多少年了,你没听过?
这款自带二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输出;
至于4~20mA,的确可以通过一个500欧的电阻来转换成电压,但要注意转换后电压为DC2~10V,所以需要在程序里再次转换一下;
500欧的阻值一定要准,所以你搜索过来的高精电阻,就是这个原因;
 谢谢 ,,以前没 见过224 XP的,,

网友M:
赞同9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程序怎么写,先是采集比如aiw0 -整数转换为双整数-双整数转换为实数-然后用aiw0的数除以160吗?请帮忙给个公式或程序,谢谢

网友I:
如果你的电阻是标准的500欧的话,那么转换后2~10V,对应的数字量6400~3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比如一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2-10v输入,有公式没?谢谢回复

网友N:
4楼说的很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