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双速电机总共有u1、v1、w1、u2、v2、w2、6个出点  想实现低速和高速。理应:低速是接u1、v1、w1,三角形连接
高速是:用YY型连接u1、v1、w1正常连接、u2、v2、w2短接 。  但是我直接接u2、v2、w2其他触点不结也能实现高速状态   为什么,求解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不按电机的土接,,烧了你赔啊,,,
 不要自做聪明,,,电机可能发热的

网友B:
把马达的铭牌,接线盒拍照上传图片进行个案分析,另外判定马达是否正常,不能只靠目测,需要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数值是否合理。

网友C:
有的双速电机绕组是独立的两套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D:
你接法错误,低速是接u1、v1、w1、高速接u2、v2、w2,根本不用什么星型三角型接法

网友E:
可查(资料)电动机绕组与出线端子的连接情况,再分析理解;并看4楼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F:
双星、三角双速,改变电动机级数

网友G:
双速电机的绕组接法:

网友C:
双速电机有单绕组和双绕组,U1V1W1和U2V2W2之间有阻值的是单绕组,反之U1V1W1和U2V2W2之间不通是双绕组。自己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H:
楼主上清晰电动机铭牌照再说不迟。

网友I:
人家从绕组里面已经接好双星和三角接法,你只接三根线接就行了

网友J:
延边三角形双速电机对应两个转速有大小两个输出功率,如果接线错误就会引起功率输出不足而烧毁电机。轻载时也许没问题。

网友K:
低速接成角形,高速接成双星形的话,觉得楼主的做法 也不无道理。绕组接成双星形时,U1、V1和W1在电机内部实际上已经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L:
这个好像处理过,就是两个接触器,一个工作的时候是低速,两个工作的时候是高速

网友M:
把线盒上的接线图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N:
7楼的很对

网友O:
按照电机上面铭牌来接吧。

网友P:
双速电机、三速电机等的接线标示没有一个规范,因此只能按照厂家提供的接线图接线。
台湾东元电机双速电机是标注:UL、VL、WL、UH、VH、WH,
所以你要知道双速电机是2-4、2-8、2-4-8等等不同极数的那种接线

网友Q:
小电机就是这样接,大的电机要接触器转成双星。

网友R:
双速电机内部接线构成出厂前已经完成,只需要按照接线图供电就好了,不要画蛇添足

网友H:
楼主失踪了吗?也没个响应?

网友K:
参照电机铭牌接线就是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理就是一个需要三角形连接,高速是YY型连接  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他是高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机里为什么给接好了  这怎么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理就是一个需要三角形连接,高速是YY型连接  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你的电机是这么写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了照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 不知道 上就有一个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了照片了
哦 楼主你看见照片了?

网友S:
还得上图片啊

网友T:
双星或双角,只接一组也能转,但是转矩要小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