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进相机投入运行后电流摆动,铜排发热

网友A:
查铜排链接处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电流摆动?铜排发热?估计如一楼所说不排除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接触良好,变压器也发热

网友C:
红外线 温枪  检查下各排的连接处

网友D:
楼上都说了  接触不良

网友E:
发热大,电流增大了吗;未用过进相机,不了解。

网友F:
是否有接地点、短路

网友G:
明摆着功率不足啊!

网友H:
进相器电流大,超过允许值了吗?而且此时电机的运行状态稳定吗?

网友I:
转子打火吧,如不打火,很有可能转向反了,调一下进相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