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我已修把编号19的参数改为000E后断电重开,还是有8 ,9,10,35这几个参数改不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这是哪个系列的伺服?

楼主:
J2s--500A

网友B:
用伺服软件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提示说是参数维修,该参数禁止被写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提示说是参数维修,该参数禁止被写入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呵呵;有些参数与设的控制模式相关的,比如你用的定位模式,那么速度相关的参数是没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些参数与设的控制模式相关的,比如你用的定位模式,那么速度相关的参数是没用的;
版主说的很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