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80MR电源烧保险

楼主(2015-12-05):
三菱PLC FX2N-80MR电源烧保险,检查是MA4820短路,拆下后,检查板上的电子元件,没发现问题就更换一个网上汕头卖的拆机的,一上电就又烧了,第二次也是烧这个MA4820和一个DZ1(网上有人说丝印是15B1为稳压管15V)就更换了这个两个元器件,担习反馈光耦也有问题也更换了,但一上电还是响了下。。。也没查到什么损坏。。。不知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A:
检查吸收电路,和变压器初级电阻约30欧左右.

网友B:
你也该串个灯泡呀,不然炸到猴年马月

网友C:
这种电源膜块50%以上会殃及开关变压器…

网友C:
如确认外件没问题,更换新膜块还是不能工作或烧坏的情况下,变压器初级线圈可能已经短路了…

网友D:
如果能了解其电路图或电路原理,能够有助于分析;4楼的意见可参考。

网友E:
说的对,开关电源电路,维修最好串个灯泡

网友F:
你的4820是好的坏的都不一定。基本都是翻新的

网友G:
呵呵;直接买块现成的电源板配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说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网友H:
1、直接淘一块同样的电源板;
2、自己用DC5V+DC24V模块电源替换

网友I:
送厂家销后省事
修这么高大上的要有工作台,接试灯电源可以防负载短路加大故障

网友J:
看楼主还是淘一块新的电源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