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一直用伺服的时候,使能端一直用继电器控制的,当作一个开关量。记得有一次帖子说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输出端子直接连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实现变频器的多段速。想讨论下,晶体管型的PLC输出端子能直接连伺服的使端吗?

网友A:
一样的原理,都是外部给定一个电压,去控制内部的光电耦合器开通或截止,既然是控制光电耦合器,那么电流也就几个毫安已足够了…

网友B:
可以的,晶体管输出的PLC类型,实际上就是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变频器或者伺服驱动器接受外部控制的接线端子,也是接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进行控制,可见,工控设备研制商也考虑到了。

网友B:
但是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电压输入规格是否一致,比如晶体管PLC输出的是24V,而变频器或者伺服对输入的要求却是严格限定的5V电压,如果马大哈直接接线强行输入,会导致变频器或者伺服的电路板直接烧毁报废。

网友C:
3楼所说情况,加限流电阻是否可以;未注意过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关键是要确定伺服的开关量输入接口是什么类型的,而且PLC的晶体管输出是什么类型的?如果都是PNP或者NPN,就可以直接链接;如果一个PNP,另一个NPN,就需要做工作了。

网友E:
分析透内电路可以连的

网友F:
确认NPN及PNP一致的话就可以;

网友G: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H:
一般同一个品牌的PLC、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等都是可以的,不同品牌的就要看是否兼容。例如台达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三菱变频器等等可以通过内部切换开关改变接受信号,这种对于不同品牌都能够适应::但是请千万注意电压等级匹配,有的是24V,有的是5V,电压等级不对要么无法有效驱动要么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