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3.7E1s-4C

楼主(2015-12-06):
上电后显示屏没反应,板子上面有个熔点,不过看起来没问题的,具体看图片

网友A:
显示屏没显示不一定代表电源没工作!但第一步还是得从电源入手,看电源是否工作和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电压正常问题很可能在主板上。如果电源没有工作那么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从电源入手…好象说了个弯

网友B:
楼主这样描述,象是让大家猜故障,倒不如你先确定故障大概部分才好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知道是电源故障,不知道怎么测,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原件是干啥的,谁给讲解一下呗,最好讲原理,然后是拆换步骤,新手学习,请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这个黑色的原件弄烂了,本以为是个保险,可惜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黑色的是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