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磨床的大问题

楼主(2015-12-06):
一磨床的自动往返电路出了问题,不定时的冲过行程开关,而且左右都有可能冲出,行程开关用的是机械式的。老板把两个接触器,两个行程开关换了,问题还是照样。带着好奇,连图都画出来分析,没有什么缺陷,毕竟都正常工作几年了,接触器和行程开关是新换,这也排除了。顺着行程开关往回查,发觉导线胶圈是沾满了铁粉,用手摸还是湿湿了,怀疑是导线间漏电,但测量导线间电阻,是兆欧级的,漏电并不明显,半信半疑换了那几根连接到行程开关的导线,故障终于完全排除。

网友A:
以前也在锯床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现象,都是导线绝缘破损所导致的,工作环境越差越恶劣,就越要保证电气线路的状态不被环境影响。

网友B:
分析问题是很关键的一步。

网友C:
把行程开关保护起来 才行,恶劣的工作环境不适合使用接近开关。

网友D:
这种故障,怕是不太好查,只能一项项排除。

网友E: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F:
跟我之前遇到的故障一样,当时一台小机器改造换了行程开关后,不规律出现超程,动作混乱问题,同事换了PLC后问题解决,可半年后又出现,最后查到有根24V端子虚了,紧上后正常,原来是改造时可能扯动原本松了的线。

网友G:
这样问题真的 很头大,你用万用表测出来和实际使用时阻值应该不一样的吧

网友H:
好经验啊,,,这是不容易发现的啊

网友I:
细节问题,搞定了就好。

网友J:
有的问题只能一项一项慢慢查

网友K:
环境特差或者污染特重或者辐射环境,电线电缆应该定期更换

网友L:
民间高手,赞一个

网友M:
接行程开关的电缆如果会跟设备一起移动,时间长电缆不是开路就是短路这个问题比较瘾性

网友N:
好经验,值得注意

网友O:
这也 是一种学习呀,以后自己得注意

楼主:
导线是固定的,没有走链条,估计是水分和铁粉引起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F:
这个PLC换得有点冤哦!
要是老板知道了估计很郁闷!

网友Q:
细节决定成功!

网友R:
好经验。以后得注意。

网友C:
接近开关不要溅上水 有时会失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