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6):
现在感觉全国的经济都有点点差,特别是用电量就知道了。今年那些工厂里面的电压基本上都在415V左右,这也同时出现了一些麻烦事。机器常坏开关电源或者电脑用电源等等,变频器也是不断的报高压。
我有一款检测设备,功率不大,就一台工控机,总用电功率不到300w.机器视觉老是坏光光源或者开关电源。我分析应该是平时的电压过高了,引起这些故障多发。
我现在想把电压降下来,给每台机装一个家用的稳压器。这样应该会减少故障的发生。
但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哪个品牌的质量好一些?
有用过的告知一下。
要很多台,全国所有的用户全部加装一台稳压器。希望能减少这方面的故障率。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很宽的啊。
再说了,电压高是用户的事。我们这都到420了。
或者干脆把电源换好点的更划算,220的工业级稳压电源应该也有卖。

网友B:
版主大人,415V就别上稳压器器了,那玩意稳压过程中都有过冲,还不如不上呢。不过有一种磁饱和稳压器没那种现象。

网友C:
ups电源要比稳压器好一些

网友D:
版主大人,你总不能拿山寨设备来说事吧,就我个人认为:工频AC220V的设备在没有长时间超过AC260V以上电压而出现问题的都属于质量或设计问题,AC380V的设备在没有长时间超过AC480V以上而出现问题的均属于质量或设计的问题…
不要问我为什么,只是我本人认为,没能力解释

网友E:
如果设备多的话 算算功率 只接上台工业用的稳压器不行?

网友D:
版主反应的我很明白,经济不景气,部分工厂倒闭,能开门做生意的尽量少开设备,自然每个区域的供电电压会升高少许…现在很多区域电压220的在230-250之间,380的在410-430V之间…楼主没说大话

网友D:
本人今年十月份因为一个驱动器的问题跑过一次外省(老属客),原因离不开版主的话题,所以不想说了,说出来也笑死大家了…没脸

网友F:
家用级别的德力西的500W高精度交流稳压器,使用过,效果还可以,里面就是一个有电动马达自动转动的自藕变压器。

网友G:
楼上说的德西力还是不错的,加稳压的成本不低,可靠的开关电源电压短时间接380V试验都没有问题。

网友H:
1、开关电源买行货明纬带CE认证的,我这里经常性250V以上目前还没有烧坏;
2、你实在需要稳压可以用在线式带稳压UPS,但是要买行货,台达就有专门的工业电源;

网友F:
注意吴工说负载中有工控机,一般只能在电源输入侧想办法一揽子解决掉。
确实,一台500W高精度交流稳压器,价格也不低呀,几百块钱呀。

网友I:
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是天正的全自动稳压器。

网友J:
开关电源的额定电压是AC185V-275V,在这电压下发生故障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是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德西力还是不错的,加稳压的成本不低,可靠的开关电源电压短时间接380V试验都没有问题。
你的电容在很短的时间内爆掉,自己仔细看看内部结构再说!

网友K(2016-01-09):
看了版主的文章和回复,我倒是可以利用一种很便宜的东西就达到了降低电源电压的目的,只是需要知道到底是降低单相电压还是三相电压,负载的功率如何

网友L: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