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械手故障

楼主(2015-12-07):
产于1999年的机械手,S4CPLUS系统,昨天想要开机试试,结果画面显示如下照片,已经到冷启动这步了,但是就是卡在当前画面了。求教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接插件接触不良或者损坏,你把内部插槽全部拔下处理再插上试一下
这种原因一个是受潮,另一个是遭遇鼠咬虫害之类
当然有可能是电容干涸

楼主:
谢谢,请问F-Diode是指什么?
在系统丢失的情况下如何重装系统呢?冷启动重装是要在进入菜单以后才能选择,我现在已经进不去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F-Diode是指什么?
在系统丢失的情况下如何重装系统呢?冷启动重装是要在进入菜单以后才能选择,我现在已经进不去系统了。

网友A:
看你的启动提示是硬件异常,首先处理硬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启动提示是硬件异常,首先处理硬件再说

谢谢大神,请问有没有报警信息提示的资料,这台机器太旧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A:
看你的提示查找内部DP总线部分,是扩展插卡本体或者插件接触不良,没有反馈正确数据导致检测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提示查找内部DP总线部分,是扩展插卡本体或者插件接触不良,没有反馈正确数据导致检测失败

非常感谢,ABB也说是自检失败,要现场检测,我先自己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提示查找内部DP总线部分,是扩展插卡本体或者插件接触不良,没有反馈正确数据导致检测失败

DSQC328的跳线拆下来刷了下重新接,CANBUS的几个接头也拆下来刷了重新接,故障依旧。
最后发现电柜里面有一块卡DSQC373上面一个指示灯也不亮,电柜顶上右边的MS,NS,EN灯也都不亮,DSQC328的MS灯亮,但是NS等不亮。问题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