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我这里用的是三菱J4-10B放大器,配的三菱QD75MH2的定位模块,进行的光缆连接,而且定位模块上的EM1,上下限位都是直接短上了。但是连接完之后我用MR Configurator2进行试运行的时候,可以上伺服,但是进行JOG的时候,电机会动一点点,之后就好像卡住了一样,所以我就怀疑放大器这边的上下限位也要接么?

网友A:
参数设置对没有啊?

网友B:
不一定,极限,急停,使能等看你如何处理

网友C:
极限、使能要么外部接线,要么通模块内部参数设置,如果接线或是设置不对,运行后会报警的。
你的J4-B伺服,不用QD77MS的模块,用QD75MH的?

网友D:
你的型号本来就是通过PLC内部使能置位,

网友E(2016-04-06):
话说你用QD75带 J4-B伺服真的好么。确定不用QD77MS么

网友E:
QD75MH带B的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