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此机是纺织专用变频,没有冷却风机,客户送来后目测开关管2SK2258已炸飞,拆下电源板在线测试各路负载无短路,电源模块MA2810的2、3、4脚短路,估计开关变压器初级受损,测量为无穷大,将上述损坏的3个元件更换后,加上串有限流电阻的500V直流,一切正常,各路输出电压稳定,在5V电源加负载烤机三小时后无异后又在开关变压器初级回路加装一2A熔丝后装机交货。

网友A:
修过几台DV700,电源功率器件损坏必坏开关变压器。

网友B:
修理过程比较顺畅,应当是很有经验了;
看1楼则是个常规的经验或注意点,谢谢两位了。

网友C:
学习了,有经验速度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