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

楼主(2015-12-07):
施耐德ATV61变频器怎么设置当模拟量设定信号丢失时变频器以最高转速运行的功能?

网友A:
这,是不是很危险呀?设定值信号丢失,意味着失控呀,怎么可以允许其最高速运行呢?会出事故的。一般出现给定信号丢失,都是按照信号线断来处理的。应该自由停车保护才是。

网友B:
楼上说的是,AB的变频器模拟量丢失就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