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大家设计电控柜的时候开关电源输出都是如何保护的,保险丝还是断路器?我这边客户的一台机器电缆都烧了!大家给个建议。咨询厂家说是有短路保护,假如开机时有短路是没有输出的,运行过程中短路还是会有输出的,保护的只是开关电源自身!

网友A:
如果外部有短路的话,开关电源自身有电流检测,会停止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说运行过程短路还是会有输出的

网友B:
呵呵;当然是保护电源自身了;
你外部负载如果短路烧毁,开关电源是保护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问问大家都是怎么设计来保护负载的撒

网友C:
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开关电源外部也要做保险啊

网友D:
自己增加一个熔断器装置吧,坏了容易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加个和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一样的大的熔断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我们的设备都加了的,200W的配7A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做 CE认证的时候认证公司要求要加,没认证的就没加,以为有保护没问题,现在准备直接用熔断器端子塞个20A的保险丝(成本考虑),看国外的机器24VDC输出分两路都接断路器,一路控制柜内,一路控制柜外。

网友B:
你负载有短路的可能,那就在负载的电源处按负载的电流串一个保险丝;

网友F:
开关电源装熔断器,大了照样不起作用(开关电源本身截止输出),所以要根据你的电流选定,而且保险丝动作一般都是2倍额定电流以上才动作,一般是2.5倍

网友G:
保险丝我不太西环使,主要原因就是断了换保险讨厌。不如断路器,跳了处理故障,而后再去合上,省事。

网友F:
不过:一般DC24V电源线不低于1.5平方毫米,20A电源就算最大输出也不会烧掉,你的导线多大呢

楼主:
用的2.5的线,但是外部接近开关接线破损24V和地短接(0.5的)烧掉的,刚才看了下保险丝介绍,的确不是想当然的用,不然还是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H:
电缆是多大的?根据负载选空开保护

网友F:
一般规程要求:PLC每个输入模块8点或者16点的公共点加装2A保险,输出点每8点加装2A保险或者16点加装4A保险,大电流输出模块根据模块输出点电流增加,还有每个中继盒按照负荷加装相应规定保险,按照最大负荷1.5倍选用保险丝

网友I:
最好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一个适当断路器,负载短路就可以跳闸保护了。

网友J:
加保险丝呗。

网友K:
2.5的线,发热损坏绝缘,应当电流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适当的熔断器或断路器,应当能够起到作用。

网友L:
要注意断路器的瞬间动动作电流一般为其额定电流的10倍,而熔断器的瞬间熔断电流为其额定5倍左右,所以你要正确选择所用的元器件的参数,否则仍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M:
加保险把,成本低用着还行

网友N:
断路器吧,也多花不了几个钱,选型要选好,很重要。

网友O:
开关电源保护很全了,如外表输出分几路可以加空开

网友P:
加保险更安全一些,开关电源只能保护自身。

网友Q:
熔断器,断路器,热继吧
烧电缆得仔细检查分析

网友R:
回复 网友L:
见过加保险的,也见过加空开的。

网友S:
加保险就可以了啊

网友T:
我们是加断路器保护。

网友U:
先确定开关电源有输出短路保护,多大电流起保,再决定加多大的保险。
你现在2.5的线都烧掉了,说明或开关电源没保护,或线质量太次。
不会是接近开关那段线烧了吧,如果是,嘿嘿

网友V:
开关电源输出端我从未加过保护

网友W:
省钱的话直接保险丝,好点的话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上面没表述清楚,是接近开关的线烧了,然后周围的线也遭殃了...

网友X:
加保险吧
国外设备是这么做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上面没表述清楚,是接近开关的线烧了,然后周围的线也遭殃了...
加保险还有用吗?

网友Y:
输出加快速熔断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