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公司不大,买不起自动包装线,想组装一个简易的称重包装,请各位大神帮忙。

1、液体包装,使用5KG或25KG塑料桶;
2、手动放置包装桶到电子秤上后,启动包装,
3、启动后自动去皮归零,自动打开调节电磁阀开始灌装,当灌装到一定重量后,调节电磁阀开度,开始精细灌装,直到达到重量后停止,声音提示结束。手工取出装满有桶后,进行下一次。
4、能否使用一个启动开关控制四台电子秤和电磁阀同时灌装?

本人外行,如有讲述不到,各位勿喷。。有意lygsun@126.com

网友A:
这是一完整的非标设备项目,请师傅制造好了。

网友B:
这个很多做的。有称重的。plc编程控制下就行了

网友C:
称重模块架PLC就可以,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D:
你的这些功能都是简单必备的功能罢了,就是看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E:
你这个不需要电子称的,用PLC做,选个精度高的称重传感器、自己做个平台;要高档点的话加个触摸屏可以灵活设置你要的参数。PLC采集传感器的模拟量,这样做不需要称重模块的。成本低很多。只不过程序要复杂点。

网友F:
另一个方案,不需要称重传感器,使用高精度流量传感器,流过规定的体积的液体即可,也不需两级灌装速度控制。
目测该套设备机械电气全部投资上万,如果楼主没有制造经验导致研制失败,老板肯帮楼主缴纳学费吗?
所以说,打工仔也要学会自保饭碗才得呀,委外制造比较明智。

网友G:
四台在一起这个就不简易了,还是先一台一台搞定吧

网友H:
楼主哪里的  你的要求的功能做起来不难

网友I:
一般这类的称重灌装机采用的是称重传感器,可以用称重模块,也可以不用称重模块,至于两级灌装速度控制,三级灌装速度控制在软件里很容易实现。

网友J:
可以的啊,找专业的干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另一个方案,不需要称重传感器,使用高精度流量传感器,流过规定的体积的液体即可,也不需两级灌装速度控制。
目测该套设备机械电气全部投资上万,如果楼主没有制造经验导致研制失败,老板肯帮楼主缴纳学费吗?
所以说,打工仔也要学会自保饭碗才得呀,委外制造比较明智。

委外制作 ,还可以从中学点思路 。

网友L:
用流量泵就可以了么!不用称

网友M:
这么大的重量,估计精度10g-20g可以了把。如果不是贵重的话。要plc做的话,得模拟量模块 称重传感器,称重放大器。你说的通过plc完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F:
楼主已经说了,是外行人。
外行就不用指点工程具体是如何实现了,只需要提供工程的总预算,或者老板认可的总造价,内行提供解决方案,比如高价高性能的方案,经济的低价方案。
因为是组装自动灌装部分的生产机构,并不是重新制造一整套流水线。需要提供电气控制箱,需要安装灌装执行器和称重传感器部分,4个灌装阀+4台称重仪+1个电控箱,因为是多种规格的灌装,还需要控制面板进行灌装参数的设定,比如10英寸触摸屏,或者低价的文本显示器。

材料+人工安装调试+开17%票,正规自动化公司报价应该有3~5W,所以说,建议寻找私人工程修理部或者民间的私人高手,费用至少能够降低一半左右。

网友N:
建议外面来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