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台达PLC频率采集的吗?我做的是5V,86000hz转24V X0 输入。频率不稳定

楼主(2015-12-07):
有做过台达PLC频率采集的吗?我做的是5V,86000hz转24V X0 输入。频率不稳定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1、台达部分机型最大脉冲频率80K,而你是86K,看一下是不是落入陷阱了......
2、你的线路有干扰......

楼主:
是干扰问题,X0的线离伺服太近了,加屏蔽线就好了,谢谢一楼

楼主:
郁闷啊,频率采集如果是每秒采集一次,我测量在1.5秒的数值是前一秒的数,不准了。如果是10ms采集一次乘以100=1s的数是计算出来的,也不准。 那位有好办法???谢谢

网友A:
直接应用SPD指令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B:
s/s接24v,基极和发射极并联100p电容。r1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灵。如果是10ms取值,乘以100是计算出来的,不是真实的数值。频率是不断变化的。我是做的是,在测量A时间点的频率,是A时间前一秒的频率。也就是10.2秒测试,频率是9.2-10.2秒的频率。这样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