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

楼主(2015-12-07):
丹弗斯变频器转距模式和数字模式怎样设置?谢谢啦。

网友A:
变频器的转矩模式,一般就是有一个开关量作为控制字,将其激活了,然后,吧主给定连接到转矩控制的输入就可以了,参数设置虽然简单,问题的关键却在于转矩控制时,转速的限制要做好了,否则会因为意外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