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求助S7-200的通讯问题  PORT0通讯口当状态按钮在STOP时可以通讯下载,在RUN时通讯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PORT 0口有问题吗?PORT 1口编程电缆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可以通讯下载!像这种情况能确定是PORT 0口有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PORT0没有任何问题。

原因是PORT0的通讯参数设置被更改为自由口通讯或者MOdbus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

网友B:
你的程序运行对该通讯口进行了参数修改

网友C:
通讯口没关系,跟你下载的程序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要是通讯口有问题应该任何状态都无法连接下载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调用从站库了

网友D:
把程序清空,看能不能通讯上,或者换一个通讯端口再插上试试

网友E:
估计是程序里面做了变动的。

网友F:
程序里对通信口进行了设置 了。

网友A:
我总算知道我兢兢业业的回帖为啥积分还这么低的原因了,以后我也要在各个帖子后面稍微加点混积分。

这贴出了我这种正规回答外,其余都是混积分的,看得出来的,和我意见相左的基本是不看手册的。

以下内容引用自西门子的《S7-200系统手册》第348页:

网友G:
该端口已经被通信程序占用  你在程序里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另外还有个问题:调用从站库文件编程,同样的程序,在一个模块上无法Modbus通讯,但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另一个CPU里就可以,可以断定是这个CPU模块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