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设置PG/PG接口属性里面没有本地连接

楼主(2015-12-07):
两个问题 1.如图,属性-PG Adapter(MPI)选项卡里面没有本地连接属性。
2.为什么中文版的STEP 7(V5.5) 设置PG/PG接口为什么是英文界面

网友A:
接口位置设定大多数是英文界面,你选择相应的卡件再设定,如果还不行就是安装有文件缺失,要么是版本不对,例如32位软件安装于64位操作系统等

网友B:
楼主选择的不是PG Adapter PPI吗? 不是MPI

网友C:
楼主软件是SP几的?

网友D:
软件不对吧,我的5.5好好的啊。

网友E: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这个连PPI都没有!
只有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