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厂家说仪表会一直发送数据 PLC负责接受就可以 但是plc如何识别数据的开始

楼主:
附件是仪表的通讯格式 希望求解答

网友A:
一直读
找需要的地址?

网友B:
有数据校验啊。

网友C:
楼主就按厂家说的,直接设置好232口的波特率,开始位数,数据位数,停止位数,设置成无校验。

直接接好线,用点对点通信指令,直接将读取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块中,数据块地址多设置几个字节,只要能装下这些数就没问题啊。然后再看看这些数据,分析一下基本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如何判断一个数据的开始呢 用rxd指令是否就可以呢 因为刚接触这些上一个设备用的仪表是需要plc每次与设备进行通讯用rxd和txd指令 这次的就有点不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吧 说明书上都没有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啊 以前用的仪表说明书上都有写数据校验什么的 这个说明书就这些 我就有点懵了